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 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0-05-27):
我现在一台明基FP71e 现在是黑屏幕  指示灯不亮  测到5V  3,3V都是正常的  就是没有12V  请问各位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另外板子背面有一个IC701   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测的时候  他有2个脚是通的吗?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测试的是插座,插座上没有12v的!找一体板上电容量电压!你测试的肯定是电源板到驱动板上那个插头!

网友:
3# 许冠杰 插座上应该有的呀  5V 跟3.3V都有的啊  以前我的另外一个好板子  15V左右 都是可以量出来的呀

网友:
先看看变压器出来的那个稳压管子输出有不有电压,至于那个IC,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引脚定义,维修要细心才行的~不能老是问,以前我只要遇到问题就来这问,问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现在最多也是在没有思路的时候请教下高手,

网友:
楼主   细心点啊   把负载全部去掉试试

网友:
这个 机器接口处没有12V ,你找高压板那边的25V的电容量就有了。。。。

网友:
连接驱动板接口没有12V。他的12V已经是直接转到高压上去了。。。就是量电容。看下高压那边有没有12V。开关不对也会导致黑屏的。

网友:
9# guopengfei 我现在开关那边的3.3V  但是开关指示灯是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