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2025L 屏型号 SVA156WX1-01TB的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0-05-27):
求乐华2025L 屏型号 SVA156WX1-01TB的驱动板程序
求乐华2025L 屏型号 SVA156WX1-01TB的驱动板程序
驱动

网友:
我刷了程序提示成功,但是就是不行,点不亮屏,通电电流一直上不去,SVA156WX1_011B_SI8_1366x768_NTA91B_NA_5key_20081214_L.hex ,请高手赐教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把握到

网友:
2025的板子你刷NTA91B的程序当然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