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为什么不接驱动板就不亮呢?

楼主(2010-05-27):
驱动

网友:
不会啊,可以亮的,只要高压板工作条件满足就可以,

网友:
因为没有控制信号送给高压板

网友:
你的高压板与电源板是一体的吗?如果是,那驱动板得为高压板提供高压开启信号,不接高压不工作。如果不是,你这问题问得就有点那个了,一个板,什么都不接它能工作吗?

网友:
因为要想要一个高压板正常工作 必须要有GND VCC ON/OFF 而开启信号电压是驱动板正常工作后供给高压板的 所以没接驱动板 就等于说高压板开关没开

网友:
大家这么一说,清晰多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按你的说法 那正常情况下就是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