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V MIRO775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7):
有块映泰865GV MIRO775主板 有时候进系统正常 ,有时候
开机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de pree ctrl+alt+del to restart
硬盘检测无坏道正常 换了新硬盘 新 的硬盘线,也换了主板上的IDE接口 ,故障现象依然这样,在BIOS里可以看的到用硬盘信息。BIOS放电了 也是有时出现这样。把BIOS设置里禁用了软驱等 还是如此。别告诉我刷BIOS哦 告诉我这个的就省省吧。有知道 高手或者有此经验的老师 赐教小弟。
刷BIOS

网友:
重刷BIOS
或者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也可修修时钟。可用可不能用时,也可能是时钟问题。

网友:
那是coms设置不是bios设置!
刷bios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得多.换内存

网友:
内存换了还是这样,但是串口硬盘就没这样问题 是不是并口接口问题。电源也换了也是这样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A:
打一下IDE的数据信号线的阻值 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像USB,IDE,SATA这些东西,如果接的硬件本身没有问题,连线没有问题,那多半是南桥的事

网友:
作桥,写BIOS打IDE值正常后,只有桥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电路,看一下是不是某些元器件损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