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5-27):
有哪位大哥知道华硕
华硕945G主板(P5LP)代工的HP P5LP(945G)怎样插线啊。主板上都找不到标志。借用图

网友:
没有这样的板子
跑跑线路吧

网友:
你想插什么样的线啊.
你可以试着插一下啊

网友:
右下脚的就应该是开关,复位。。。。

网友:
正在查。痛苦

网友:
一般只能查上开关和重启都在右手靠右边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试了!但愿好运!

网友:
查了下。插上电后有两个3.7V,一个5伏。这几个电压不知拿来做什么用

网友:
有些5V是LED灯,最好跑线

网友:
用表测一下吧,我以前也遇到过DELL的就是,找不到开机针,主要是看电压,要胆大心细

网友:
现在找到开机位,HDD灯位、硬盘灯位。复位还没找到。这个开机用的是3.7伏的。剩余的待机电压就不知干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