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跑C1

楼主(2010-05-27):
nVIDIA nForce 7050 PV-630a
七彩虹主板跑c1   槽电压:1.3v怎么修啊?

网友:
看一下IRDY FRAME灯是否亮?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U供电是多少V?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网友:
C1 码 可也不一定就是内存不过哦。
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压压北桥。。。

网友:
大哥,你要替换确定啊。。。

网友:
这卡上没IRDY FRAME
4灯全亮,挤压桥都没反应!~cpu主供电都正常!

不好意思,电压发错了,槽电压是:1.3v

网友:
BIOS程序坏或桥虚焊,我修过不自检加焊桥好的。

网友:
恩,哪个大哥给个 blos地址 ?  刷下blos

网友:
1.3V电压不正常,应该是1.8吧,查内存供电芯片或者MOS管

网友:
CPU坏也有该情况出现哦

网友:
恩,哪个哥哥给个2带内存供电维修的 全解!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搞正常先

网友:
晕 我的基础是白学了

网友:
你内存电压都不对  刷BOIS就对了吗

网友:
电压不对都 先修供电吧

网友:
看看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内存电源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AMD的CPU坏了有时也会出现C1的,先换个CPU试下,别轻易动北桥

网友:
你说七彩红主板什么型号也不说电压有没有也不说老让别人猜    猜到什么时候呀,拿到一块主板不要先加电,要先观察主板是否有明显的元件损坏,

网友:
过不了显卡也是C1 C1的故障多了~!

网友:
如果是1带内存的话,找到内存供电管先量漏极电压是否为三伏。然后测量栅极电压是否为5V左右,如果在10V左右的情况的话,则为供电管坏,换了就OK。

网友:
换cpu 刷bios 焊桥

网友:
先测试一下内存的主供电1.8V..0.9....这两个电压正常了..

网友:
供电正常了,还是不得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应该是内存不过  要说具体点

网友:
1.3V电压不正常,应该是1.8吧,查内存供电芯片或者MOS管

========

2代是1.8V  3代是1.3V左右,你是几代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把供电管换一下。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搞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应为1,8还有3,3V 如果都正常就烤下北桥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BIOS。时钟,,,,NB。。。。。。。。。。就这几点,你好好查了

网友:
找师傅弄了!~  家焊了北桥,一样!等着刷bols呢~ 编程器不给面子!
客户换主板了!~ 主板拿走了!~

网友:
看看周边的三极管有没有坏的    好像在显卡槽旁边有个三极管  你先换它试试

网友:
北桥或CPU的问题........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 1.8 找出来    如果不行 把北桥做一下试试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正常 分别 给U。北桥加压

网友:
U座出问题也有可能......我有加焊U成功的实例

网友:
清下CMOS跳线 换个CPU 或北桥虚焊 内存应该是1代的 电压正常

网友:
C1来应该是还没有发现内存,内存的2组电压要先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