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笔记本显卡MATS内存定位,先谢过了!

楼主(2010-05-27):
笔记本板载显卡花屏,MATS8测试后结果: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9
Read    Error Count: 32739542
Write   Error Count: 4376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9      278804     8327356           0
A39       57434     8284384           0
A39       46566     8321545           0
A39       54812     7806257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f9f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e 2
07bef9f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d 1
07bef9f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c 0
07bef9d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b 3
07bef9d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a 2
07bef9d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9 1
07bef9d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efb 138 0
...............(省略一部分)
07460b8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d17 173 3
07460b8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d17 172 2
07460b8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d17 171 1
07460b8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READ  A 1 0 2 1d17 170 0

GPU元件面内存布置照片:

板子反面内存布置照片:

请教高手是哪个内存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显卡核心空焊了,加焊就能好了,DDR2的很少有显存坏的

网友:
先谢过,明天加焊一下GPU试试,这个GPU四角有胶固定,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重植,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
封胶的话 折下重置为好

网友:
是不是海尔t68的,g86-630的,加焊9成能好

网友:
看着就像hair t68 华硕代工的,这个机器散热设计的有问题,gpu容易虚

网友:
加焊肯定能好,不过用不住,这得看楼主保多久了,加焊重植得靠他个人来决定,
我们只是给他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BENQ的板吧.603显卡.显卡问题哦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是BENQ的板,直接加焊GPU后开机正常,连续放了一天电影没问题,单板微暴力弯曲开机测试也没问题,再测试几天看看有无后遗症。再次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