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DDR内存辅助供电1.3伏正常吗?

楼主(2010-05-27):
如题一块技星的845主板。触发后跑C1。测量主供电和时钟正常。唯一不对的是辅助供电1.25伏变为1.3伏。请问大家这个电压正常吗?在旁边也没找到RT9137芯片。跑线跑不到。真郁闷。求助大家。

网友:
1。3V很难说这台机是否正常。
很多机子是有1。3的电压,也正常工作。
但也有过某些机子电压高一点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实例。
建议先修供电。多换几条内存试试。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了啊。就是辅助供电这边很纠结。内存肯定也换了的啊。

网友:
正常的
你这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2.6V吧
一半不正是1.3吗

不过内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查一下内存槽的SDA 、SCL信号。SDA SCL应该是3.3V的电压。
六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刷BIOS
换IO
测内存槽到北桥之间的AD线

网友:
正常的差点没关系的

网友:
应该正常,同意 逸风的说法。

网友:
的确是2.6伏。再通过一个电阻转为1。3伏了。

网友:
是通过电阻分压得来的

网友:
1.3V 正常啊  按照逸风大大的建议弄吧

网友:
正常  的                           换内存是一下

网友:
内存旁的下拉排阻对地阻值一定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