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nc6000 BIOS密码

楼主(2010-05-27):
HP惠普nc6000 启动的时候输入密码了,,问一下这个笔记本要直接写下BIOS就行了吗,,还是有什么密码芯片呢,,,,

写了BIOS,问题解决了,,,

网友:
试着放下BIOS电试试能清掉么

网友:
放电不起效哦,直接换BIOS芯片,一般笔记本BIOS锁定,只有换芯片

网友:
恩!BIOS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