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反复跑码(内存)

楼主(2010-05-27):
大哥们有没有见过HP机器反复跑码跑内存的?
BIOS换了,内存负载量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

网友:
双核本的内存没用过,不过像这样的本子一般看电流就行了,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反复跑内存北桥了换一个了

网友:
DV6000
貌似通病是显卡,北桥
换个CPU实验了么?AMD的CPU控制内存的

貌似这样的板子才280元吧?

备注:我不是深圳卖主板的。也不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