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478主板做系统黑屏

楼主(2010-05-27):
系统文件克完了,到XP滚动条之后 就黑屏没显示了

数据线,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主板用的是集成显卡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先把网卡,声卡屏蔽了,系统最小化安装.外接插口只接键盘,显示器

网友:
最小化系统安装,把所有驱动都取消安装,实在不行就试试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刷刷BIOS再看看。

网友:
说下我今天修的华硕P4B533  。。。故障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是进不了系统。。。。包括PE,进去就蓝屏。显卡,CPU,内存都换过,硬盘拔掉用PE还是死机。。。再三检查后发现很少次数的无法触发,跑开机线路。。。开机排针过一0电阻直接到IO,查到这个IO好像带监控功能的。。。心想是不是IO监控错误,引起主板死机呢。。换IO后。。。真的好了。。。。

这块主板故障原因应该在IO,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还是不知道

网友:
刷BIOS,然后再原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