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纯平 CTX 显示器黑屏 请教

楼主(2010-05-27):
此屏故障为有时可以正常显示,有时为黑屏。黑屏时有高压,就是能听到一接通信号。高压冲击的“磁磁”声。但没光 没图像。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查哪里??
黑屏

网友:
看看高压冒有没有烧坏~~有时候高压冒腐蚀了也会出现这样的现像

网友:
有没有灯丝电压,G2是多少

网友:
先把机子拍一拍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有高压黑屏一般是视放板的问题

网友:
嗯,有道理、有空拿来搞搞。

网友:
楼主你那个磁磁应该是消磁时发出的声音,试高压可用电工试电笔靠近高压包感应,但注意安全。像这种情况多为虚焊所致,按楼上的先看看灯丝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补焊一下,视频电路行电路应该重点看一下还有供电的电压

网友:
一是看灯丝亮没亮
二是查看一下场电路
三是检查显像管各脚电压,看是否符合发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