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又冒烟了!

楼主(2010-05-27):
今天接到一台IBMr61,客户说不开机!我想这个就随便我整了,反正不开机,也没待机电流,经测量发现公共点的电压没有过去,第一个mos管都没有电压输出!当我去测MOS管G级电压的时候,没想到当表针一碰到时,那犯罪的青烟袅袅而生,一股嘴吹不散手扇不动而又好战的分子直接飘进老板的鼻子,老板大喝一声,哇!又冒烟了!我快快拔掉电源,发现KB5176KVT36PIN相连的二极管D57,D64和10欧典电阻烧了。我换好后为保险起见,我把KB5176也换了,通电,又去触碰我那刚愈合的伤口,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又是一股青烟嘎然而止,我的那个心啊!还有我的那个肝啊,也差点就要冒烟了,如果当时老板不在的话,我绝对会使出我修炼已久的降龙死吧烙铁和杨家枪杀得它片甲不留!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为什么呢!哈航!各位大哥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注!其他各个电压阻值正常!也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事我遇到过~~好好的你一测就冒烟了~~

网友:
别人的东西那不当东西,每台机器当宝贝才能修得好

网友:
高手,人才,那你老板心里会怎么想呢》?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也是高手呀!

网友:
每一次冒烟都有它的原因,有因有果,好好查杳有没有那里短了吧。

网友:
明显后级有短路

网友:
C336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青烟又袅娜起,短路在等你、、、肯定那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可能后级短路了  查其相关负载

网友:
要把电脑当病人,你就是医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样你才修得好电脑,呵呵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IBMr61,客户说不开机!我想这个就随便我整了,反正不开机,也没待机电流,经测量发现公共点的电压没有过去,第一个mos管都没有电压输出!当我去测MOS管G级电压的时候,没想到当表针一碰到时,那犯罪的青 ...
引用 楼主:

老板不在的话,我绝对会使出我修炼已久的降龙死吧烙铁和杨家枪杀得它片甲不留!

--------

你的心态都这样?修电脑先修人。。。。。。。

你这是在蹂躏顾客的R61。。。。。。。。。。

我们搞维修的,虽然不赚钱。但你要把自己当医生看。。

网友:
后级有短路,测量下各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样的修理工,好令人神往啊,烧点香佛才灵啊!

网友:
各位仁兄说得是!此机以修复!

网友:
“修电脑,先修人”,讲得好呀。在我们维修这行的确要这样。把客户机当作自己的机去修,用心去修。

网友:
赞同呀~!要如履薄冰才行,小心小心~!

网友:
好像是奔着点击来的,此贴当删

网友:
心态不对呀!客户知道这个后就不会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