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NF4单桥芯片的教训!

楼主(2010-05-27):
昨天有个冠盟NF4主板,桥虚焊加焊后不能触发,百思不解。今天又拿一块好得双敏主板试验,把预热台得温度调到200,桥得四周挤进松香水,等到温度升到180的时候松香水开始沸腾,然后用热风枪调到350度,开始加热,大约2分钟左右用镊子轻触桥开始松动,停止加热,等冷却后用带灯假负载测试发现大部分灯不亮,知道出事了,通电后果然不能触发,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发现以前用焊膏没这种问题。最后总结出是松香水得问题,松香水遇热产生得气泡炸裂后产生得张力使得锡珠粘连造成悲剧。

网友:
不知道大家以前遇到过没有,也没人说一声!大家在总结维修经验得时候,更要总结以下教训吧,我觉得这样不丢人,谁还没出过几次糗事。高手也多少也都有一些这样得经历吧,估计只是爱面子不想提罢了。

网友A:
板子变形也能造成锡球拖离焊盘

网友:
楼主最好用焊油不要用松香水,你再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也 有可能是松香不纯吧

网友:
我都用韩乐宝 或 专用焊膏

网友:
350度这么高,有些芯片表面可能要吹起泡报废

网友:
昨天有个冠盟NF4主板,桥虚焊加焊后不能触发,百思不解。今天又拿一块好得双敏主板试验,把预热台得温度调到200,桥得四周挤进松香水,等到温度升到180的时候松香水开始沸腾,然后用热风枪调到350度,开始加热,大约 ...
引用 网友A:

板子变形也能造成锡球拖离焊盘

我们搞维修的,都干过这样的教训

总结如下:
1:下部加热不均匀。主板变形
2:加焊的时候,NF桥有部分高,有部分低了
3:25M晶振一定要遮蔽起来,不触发测量如果无阻值,就是还是空焊了
4:升温太快了,兄弟,芯片表面温度不均匀
5,别忘记去掉电池呀
从新植i球就OK乐。

哈哈

网友:
你什么预热台??

853?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用得是T-862++得预热台

网友:
到没你运气好,我一般加焊芯片直接废了,量的时候短路,取下来后一量芯片短了,很郁闷

网友:
一直用RMA218焊油,没用过松香水做过BGA~ 看过别人调制过液体助焊剂加焊BGA效果好象很好~

网友:
用得是T-862++得预热台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这个么?2200多元

这么好的设备  咋做失败了?

网友:
我感决nf4的有铅的桥特容易搞挂了。无铅的都不纯在这种问题。

网友:
nf4的桥太容易挂了,昨天搞坏了两个。上部温度还不到200,拆下来量也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
做桥一定要温度平衡,不能底部一百多,表面温度才几十度,还有就是做桥这种难事必须要用上等的焊膏...!

网友:
确实NF4的单桥比较难对付 但是用松香我做好过的

网友:
松香水用几年了从没出过此等事。。。从以前的土泡到现在的BGA机,我还是喜欢用松香水

网友:
重新植株就OK

网友:
没用过松香水,不知道是不是松香水的问题,BGA成功率有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