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ibm断线真多

楼主(2010-05-27):
这几天天天修x31,统货的单板。所以就拿前几天修的一例分享一下吧。

检查外观大致没有氧化之类的痕迹,简单量了下没有短路的地方。插上16v电源。电流没反应,还是000。正常应该是003,查供电。1631 22pin16v了。23没有电。此脚没电线性5v就肯定出不来.再往前查,看vcc3sw有没有。量后发现也没有。查2pin ac接入和55pin温度检测都为低电平。正常。看来是芯片本身或者是后级有问题啊。翘起59pin有正常电压输出。看来是与59pin相连的东西出了问题。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比较怀疑pmh4和那些小电容。直接换pmh4.故障依旧。怀疑电容有漏电。一个个断开。断到c55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Vcc3sw有了。但电流还是000.再量1631.发现728pin vcc5m on 0v.往前查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jpg是从pmh4 43pin发出,也是没电压。查工作条件。发现pmh4 73pin适配器检测信号为3.3v,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的,肯定有问题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
量前级q99为正常低电。原来两点短线了。接上后待机023.明显偏大。量各处电压。发现又少1.8了。问题还真多啊。量到1845 u57 bst21点几von1也没电压。对照点图一量发现两点都断线。接上。待机003正常。上电跑卡到60.一切正常。
由于时间关系。后面写的比较简单请见谅

网友:
怎么图片没传上啊

网友:
量得还很仔细的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呀显示一个叉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