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7软件是不是要准备一个PCI显卡啊

楼主(2010-05-28):
我想应该用到PCI显卡吧 是把坏的显卡插到原来该插得地方吧  进BIOS设置PCI显卡显示 DOS运行MATS7软件吗     是不是这样的   先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
不是这样的,PCI显卡只是针对不显示的故障卡采取的一种转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