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0-05-28):
我把一直用作移动硬盘的东芝MK6025GAS 用来装系统,结果用了几天,在笔记本上认不到了,有时认到了 却显示乱码,我用DM957测的大小只有8G多点。以前用作移动硬盘时也经常丢失数据,不知道能不能用软件修复。硬盘的主板我侧过了灭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硬盘盒是好的 另外 你用mhdd 或者易我分区医生扫描一下 看看你的硬盘 是否存在物理坏道 如果是逻辑错误 是可以修复的 如果是物理坏道 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
哦,好的我试试呵呵,谢谢楼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