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CER AL1916W As 19寸宽荧幕一段时间之后画面异常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28):
ACER AL1916W As 19寸宽荧幕一段时间之后画面异常维修实例
这台液晶~~~从过年那段时间被我判面板故障~~~到现在~~终于买到零件了....
但万万没想到~~~新买来的零件...居然有瑕疵品........还第一颗就中奖了.....
来看流程吧........

下面是这台液晶的型号~~~~

开机时都很正常~~~~~

测试用的画面也都没问题.....

不过~~不要高兴的太早.....给它开机放个半小时以后.........画面居然乱成一团

我把电源关掉在开~~~右正常了.....

这台会被我判面板故障的原因~~是先前我就已经有使用公板测试~~也是约半小时就出状况..
当时就已经有拆面板来看~~~~很明显的是~电源供应管理IC有问题~~
现在把面板拆了......

下面这型号~~~是这块面板的~~~~

个位注意看喔~~~有明显的烧焦~~~

拆掉绝缘用的塑胶~~~~看到我新买的那5颗电源管理IC了吧~~

准备拆下故障的电源管理IC~~~~

.....这颗IC~~~~我拆了半小时左右才把它拆下来.......
没想到~~~它居然是使用无铅的焊锡...光是恒温要把它拆下来~~~
我居然要耗费掉半小时~~~我的手阿~~~快麻了......

由于都是无铅锡....我狂上有铅锡~~把无铅变成有铅的...不然~~要把新的IC焊上去~~很难阿...
用好之后~~~~把新的电源管理IC放好~~~准备溶锡~~~

焊下去之后~~~~

该装的都装上去....

开机测试......我居然看到意外的画面.....
怎么是白底勒...ACER变成红的.......

测试用的画面更惨~~~~白的变成黑的......

该不会我没焊好~~~在加焊几次...都没用~~~狂失败....
最后~~~准备在换另一颗IC...板子都被我烤黑了.....

这次~~这颗新的IC~~~我用锡膏~~把焊面给加锡上去...

这次加重量焊上去.....

焊上去之后.....

在装回去测试........

开机测试~~~~天阿~~~~给我白屏.....不会这颗IC也挂了.....
在拆下~~换一颗....居然也是一样的情况.....
这回我把原本故障的再换上去...也一样...我该不会真的把屏给完坏了吧...
不死心~~~~再把原本第一颗新的焊上去....不会吧~~~跟一开始一样的故障状况....
代表我后面那几颗都没把IC焊好...
这次把故障的IC解下之后~~~把电路板清洗一下~~~再把先前白屏的IC焊回去....
焊好之后~~测试~~~这次有画面了~~还是正常的....
确认正常画面之后~~~先组装起来~~~测试~~~~

画面终于都正常了........就这样放着热机2个多小时都没问题了~~~~
不过~~面板还真热阿~~~~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居然...有50度的温度耶...

既然都正常了~~~打包起来在测试~~~~

大约测试3小时~~~都没问题了~~完修~~~~~
好在~~板子烤黑了~~~没把板子给烤坏~~~~
但是遇到新品不良~~~还真倒楣~~~这一颗IC不便宜耶.......居然浪费掉一颗了....

网友:
修屏这东西运气成分也蛮大的。前几天也碰到一块CMO的屏,一样是白屏。测电感无电压。pwm芯片温度很高,电感无明显短路。
马上定了个芯片,结果弄上去电压时有了,但很低。供电芯片温度一样很烫,连同的还有一个矩阵芯片温度超高,当时就郁闷了。

网友:
修屏这个东西成本很高的,适合收坏液晶修好后卖

网友:
LZ的图片总是这么多....这屏上两片芯片...为什么不换大的那个?????如何确定是小的这个出问题???

网友:
无铅  上点油是不是应该升温快些 好拆一些

网友:
虽然有些曲折但还是要祝贺楼主的成功。

网友:
很好,楼主的坚持和细心终于把他修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焊接曲折...最后还算成功了...但就是不知道楼主怎么就判断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

网友(2010-09-15):
先恭喜楼LZ 不过LZ在焊IC的时候 不在软排线上加保护吗?PS:工作台和我的一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