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关于WinXP密码破解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如果各位朋友忘了WinXP的登录密码,我教你一招:
用其它方法(如:矮人工具箱或DOS启动盘)启动到DOS环境下,在dos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copy  c:\windows\repair\sam    c:\windows\system32\config\
再重新启动计算机,就自动登录到桌面了,此方法本人经常使用,绝对原创!

说明:“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文件,是进程无法访问,已复制0个文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在Windows环境下用“命令提示符”操作示范一下(想提高通过率),如果在DOS环境下用我上面的命令百分之百成功的。而且我用的是绝对路径,通用的。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删掉san就ok了

网友:
不是san,而是sam,看来你不是很了解WindowsXP,NT的密码存储方式,在WinXP下直接删除sam,系统启动不了的,如果是Win2000的话,则可以这样操作。repair文件夹下用户密码是空的,而在config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是系统正在使用的文件。这应该算是本人工作经验吧!

网友:
忘记曾经在哪看到的楼主的这个方法,确实好用,如果删掉sam系统会报错不能启动

网友:
学习了啊  谢谢楼主

不过 我们都是光盘搞的 没什么意思的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技术啊!

网友:
忘记曾经在哪看到的楼主的这个方法,确实好用,如果删掉sam系统会报错不能启动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有,这是偶原创的,也是偶在日常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如果能在网上找到,请发网址!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谢谢。遇到了下次就试试。

网友:
不错,我以前都是用光盘解密码,楼主发的这个实用。学习了

网友:
呵呵,是的,一般都是用  启动光盘 里面的  破解XP/WIN2000 的 启动密码  搞定的

网友:
找一张克隆盘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好的方法。一定试用

网友:
是呀!明天去就去试试看,呵呵谢谢LZ

网友:
是呀!明天去就去试试看,呵呵谢谢LZ,也就是说不用光盘直接进DOS把这个命令打上去就可以解密是吗?学习了。

网友:
那没有光盘怎么有DOS呀?请各位楼主教教我吧!我很需要谢谢大家。

网友:
win7我都解n次了这个没意思其实就是复制文件

网友B:
肯定没有,这是偶原创的,也是偶在日常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如果能在网上找到,请发网址!
引用 网友C:

这个5年前网上就满天飞了!!!

网友:
是呀!明天去就去试试看,呵呵谢谢LZ,也就是说不用光盘直接进DOS把这个命令打上去就可以解密是吗?学习了。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那没有光盘怎么有DOS呀?请各位楼主教教我吧!我很需要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D:

没有光盘,可以用U盘启动(前提主板要支持U盘),也可以用软盘启动。

网友C:
这个5年前网上就满天飞了!!!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认为我是转贴的话,请你发出网址。

网友:
无论谁学会了某种技术就会感觉没意思的,如果还没学会之前,就会觉得很深奥,很有意思。破解视窗操作系统的登录密码其本质就是复制且覆盖文件,像我们平时说的安装操作系统,其本质也就是复制文件的过程,即将光盘的文件复制到硬盘上。

网友:
之前好像也看过

网友:
这个命令也可以在WIN7系统下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