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张先生回答,菜鸟有事请教!

楼主(2010-05-28):
如果下管Q,D极和S极相通。。是不是北桥坏了???
D极和S极都接地。。相通了!场管全是好的!!说明了北桥坏了吗???
电脑

网友:
有时诊断卡,-12V。 +12V。 +5V +3。3V CLK可以亮。。再次开机又不行了(只能亮-12V +12V)。。。
IO换过了,其他可以换的东西全换过了。。后来动动北桥又可以亮。。就以北桥加焊了下。可是一上电。。好有不对。。有短路。。桥挂了!!
请教下,如果这种问题是不是北桥问题。要不要加焊桥!

网友A:
你说的是cpu的下官还是给nb的下官呀。如果是北桥那肯定是over了。cpu下官那个不一点哦

网友:
心情可以理解。不过看似这请教的有点不礼貌了!

网友:
星球电脑
楼主不道德,学习应该以端正\谦虚的态度去学
张老确实是一代宗师,但麻烦你出标题的时候
也请顾及一下其他各位看官的感受!
好吗?

网友:
不好意思,在下初来咋到。。有失礼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不一定
要确定是否北桥坏,可以把输出处的电感取下来,在测量是那边短路
而且PCIE以上的主板,北桥已不再需要VCORE供电,此处短路于北桥关系不大

网友:
说不定 上次碰到D S接地 能进系统汗

网友:
是让张先生做解答的,大家就纯当路过吧。

网友:
CPU下管坏了,不证明北桥坏了,

网友:
台机主板CPU的供电只要对地不为0或是0.01,就不能认为是短路!我这里整个方法给你,打到二极管档,然后分别量各个下管的GDS极,互相量一次,看数值有什么变化!!!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有一种结型场效应管,不上电的时候,D极和S极就是相通的。
从你说的现象看,此板开始是没有短路的,是你加焊了北桥造成的,那就把北桥拆下来重置吧。

网友:
把那电感取下测...看那边短路..不一定是NB呀

网友:
这个请教有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