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K10南桥烫手更换了两个故障依旧

楼主(2010-05-28):
TCL笔记本K10一插电待机电流0.35A,待机时有3V和5V,其它大电感都没电压,南桥烫手,更换了两个南桥故障依旧,按开关电流掉到0.17A,反而南桥不烫了,待机时是不是南桥有个VCC1.5V的待机电压,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是哪里来的,没有了思路,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图纸我也上传下

TCL K10 UNIWILL 245ii0_rc_0706-1.pdf

网友:
待机就有0.35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要死盯着南桥,北桥不正常南桥会过热

网友:
少1.5V的电压南桥就发热。

网友:
先查下看有没有短路的,有些机器少电压的时候待机电流也会高的!!!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先测量有 短路的地方没  如果没有短路的 就应该是 某电压没出来

网友:
对的南桥烫不能说明什么的还是看看有没有短路吧再下手了

网友:
量了各个供电都没短路

网友:
不装南桥,插电看一下

网友:
修过一个三星P30的机子不过内存,换了855北桥。开面FF了,手摸南桥发烫。后来查到是换上的855是坏的,2。5V 短路了,855不发烫反而南桥发烫。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能是缺供电导致的 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