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救2000系统声卡装不上?

楼主(2010-05-28):
各位大哥, 今天客户在我这里装一台机子,配置是梅捷G31主板 E3300 2G条子 250硬盘 要装医院收费系统必须装2000系统。我把系统装好别的驱动都装好了, 就声卡驱动装不上。。。。。。有什么办法没有 求救。。。。?现在主板驱动不带2000驱动。。。。
硬盘

网友:
可以看看主板上声卡芯片的具体型号,然后根据这个型号再找找看是否有合适的驱动,不要再按主板型号查找,如果实在还是没有,只能加一块独立的PCI声卡解决问题,独立声卡的win2000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普通的声卡也不贵,这种驱动问题采取这种方法也是无奈的选择。

网友A:
Realtek的ALC650吧
http://www.realtek.com.tw/downlo ... 3&GetDown=false

网友A:
如果是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s,请到这里下载。只要是realtek的芯片,就两种驱动。
http://www.realtek.com.tw/downlo ... 3&GetDown=false

网友:
问题已解决。装了一个独立声卡 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