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桥边上MOS管的作用

楼主(2010-05-28):
请问各位老师,我手上有一块技嘉GA-K8N51GMF主板,00不跑码,桥边上有一个MOS管,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如下图,电压0.69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跑跑线路啊  图看不清  也不知道给哪供电的

网友:
控制CPU风扇接口的
这个不是MOS管,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MOS管右脚电压才是输出,右脚电压是多少呢?左脚0.69V,可能受控于旁边LM324.你测一下,然后测LM324的正 负相,电压多少?能把那个MOS的标示给我吗?(比如Q25还是Q30)

网友:
跑下线路 看看是不是 通风扇接口  应该跟着管子不相干  顺便看看他的输出多少点压

网友:
要么桥的供电...要么风扇的开关了

网友:
应该是 1.5V供电,分别测试输入输出电压,判断管子好坏。

网友:
可能是桥供电,可能是通风扇,但是0.69V应该不对。。。

网友:
应当是供电管,但0.69V的电压应当是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控制风扇的,你可以用表笔接S,另一只接旁边的风扇接口! 1# aaerver123

网友:
应该就是它坏了,要不就是它另一脚相连的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右脚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不是桥供电,桥供电一般用5V或3V3。风扇的控速管。

网友:
风扇的供电管 另外一个脚也是12V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PNP的三极管,是供电给CPU风扇的吧。

网友:
插下来测下就知有没坏了。

网友:
是桥1.5V供电吧..

网友:
拆下来量啊,给那里供电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MOS管旁有个 好像受控与LM393 的比较器
也许给IO供电的

网友:
只能跑下线路啦,那个电压是控制极的电压哦,不好分辨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