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主板触发后,可调电源电流针不停的晃动

楼主(2010-05-28):
T40主板触发后,可调电源电流针不停的晃动,晃动的频率很快,之后就掉电了,在晃动期间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后怀疑显卡有问题(客户说坏之前花屏过),就把显卡取下,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昨天修一个台式机器的主板 是北桥主供电不稳定 一会0.9 一会1.2 复位灯不停闪烁

网友:
多长时间掉电,不是CPU太热了吧,你把不必要东西都拆掉看看,硬盘,光驱,电池这些再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