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开机烧坏电源

楼主(2010-05-28):
小弟在家里负责一个小代练 朋友做代练 我负责电脑和网络的维护 共6台电脑 机器和线路都是一起跑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机器都关了 , 正吃饭的时候2号机器突然冒烟。。。 然后电源就烧坏了 电源统一用的是航嘉冷标 一直找不到原因。。。
电脑

网友A:
那还用说 机器都关了 机器不工作了 电源烧了 就是电源的事 仔细看看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 换了不就好了么

网友:
应该是电源内部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