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正常以后

楼主(2010-05-28):
一块845D的主板,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5V也正常,开机诊断卡跑00,接下去应该检查哪里呢?

网友:
845板各供电,时钟正常,还是不跑CPU,你可以测一下U座是否虚焊,压北桥试一下

网友:
查BIOS是否损坏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块845GL,也是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PU灯座,好多灯不亮,压CPU座,全亮了,加焊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