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P L1710液晶显示器雷击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5-28):
大家好!我是新手,今天接了一个HP L1710的液晶显示器,客人说是前二天被雷击过的,接上电按开关键没反应,想求教大家该如何入手,有该显示器电源板图纸的朋友帮我发一个图,谢谢!

网友:
先拆出来。量电源板大电容有没有300-380V的电压,如果有就查IC的引脚功能,

网友:
要图纸就报个板号上来,哪个厂家代工的?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电源IC的,还有一些常用的电源元件看一下了

网友:
通电测量是否有12V.5V电压.

网友:
整流桥,保险,大电容

网友:
先按照图看看,不懂再跟帖

网友:
雷击一般会烧电源管理芯片,还有桥,保险

网友:
谢谢大家,在7楼兄弟的指导下修好了,换电源ID:LD7552后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整流桥 电源IC  开关管  次级的二极管

网友:
雷击一般的是烧电源芯片外围元件,烧开关管还有光偶。还有要仔细检查一下桥堆有没有坏了,就是这几个东西,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雷击的一般都是电源ic正在。我修了好多换电源i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