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不刷BIOS,还有其它方法吗?

楼主(2010-05-28):
cmos checksun bad        (坏的CMOS校验)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cted

哎!不刷BIOS,还能怎么做呢?

网友:
换个同样板上正常使用的BIOS

网友:
典型的BIOS数据坏

网友:
饿了不吃饭,病了不吃药,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肯定得刷BIOS,BIOS数据错乱

网友:
好像有一种方法,是找到相同型号的主板,把好的板进系统,然后把好板的BIOS取下来,再把你要刷的BIOS装进去,记得,中间不能掉电关机的,装好BIOS后再关机,!!!这方法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还没试过!建议楼主还是想办法刷一下吧,只要有设备,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换个BIOS块。刷下就行了

网友:
有时候倒到机器换换内存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
肯定不行拉

网友:
换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板呀,是不是华硕的呀,我遇到过,找到一模一样的板换了BIOS还是一样。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从同类型板弄个BIOS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