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9452GZ-M2报警噶声,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0-05-28):
昨天,同行送来一块精英945GZ-M2 板,插上电源,数码卡跑到45,E9 后连续报警5声,经过测试,查得内存供电1.89V,上假负载测得内存时钟电压为0.82V ,考虑到BIOS 问题,但到官方没有找到相关型号的BIOS资料,请问各大侠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945GZ的蓝电容是否鼓包,有鼓包先换了,测一下各供电,特别注意一下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和北桥供电都是正常 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方面或是BIOS,

网友:
沉得太快了,拔掉内存又不报警,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请高手帮忙顶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