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775针主板

楼主(2010-05-28):
有谁修过磐英6VM800-ML,775针主板。本人手上有块主板点不亮,CPU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内存.时钟供电都有,本来还以为是CPU座脱焊,可用力按还是不跑码。谁有修过类似的症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座有问题你通过压不一定能试出来的,有灯座就安上看一下

网友:
是什么代码,还是啥子都没有。这种座是容易空焊。

网友:
没灯座哦  看来只能试一试把座加焊一下

网友:
精英主板775针的CPU做虚汗最多,有的锡朱是无铅的,所以你压也不一定能跑马,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775座子就是三温区的BGA机器都不一定成功,要是你尝试用手工焊,我劝你还是不要弄了。

网友:
加焊了故障依旧,看来没焊好或者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我加焊一个了775的座,加了以后不跑码,是不是要换做了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的加焊工具,还是建议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有谁修过磐英6VM800-ML,775针主板。本人手上有块主板点不亮,CPU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内存.时钟供电都有,本来还以为是CPU座脱焊,可用力按还是不跑码。谁有修过类似的症状,给点思路,谢谢...
引用 网友A:

按都管用??
我的775灯就白买了,我就要扔了

775座子太沉重了,还大,板子做变形以后,有部分点容易做不上去。。空焊

加焊很了。就又不行了。775做是难关

网友:
是座问题哦,焊完座CPU扣子不要扣紧来就可以用,扣紧来就不行了 、

网友:
手头2块775针板都是同样问题   只能说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