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什么都不用,修好了读卡器——不读卡故障排除

楼主(2010-05-28):
本人有一个读卡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电脑可以识别,读不出卡。
解决的方法:把读卡器开壳,插到电脑后,把晶振短接2秒。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这只是我的读卡器解决故障的过程,并没有证实过其他的。如果你们的读卡器也是这样,你不防试试。
顶的好的话,顶一下。我是新手!
电脑

网友:
是巧合吧,也许只是谐振电容坏那样才会好,如果是其它故障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一直没研究过,以为是内存卡有毒呢。也没研究。 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