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一门语言真的很重要压

楼主(2010-05-28):
商家拿台X60上来,换的新硬盘,想装系统。。说USB不认光驱。。。我接手检查,换了几个光驱,不读盘。但是灯要亮呀。。。系统也没有。进不了系统没法检查USB的好坏呀,,得想办法先把系统装上吧。。把硬盘拆下装到其他机器上G系统,G完拆回来装上X60还是不能引导。又换了几台机器忙了半天。还是没对,没办法了,百度查查吧。。结果发现有人说BIOS设置也有可能啊,进BIOS,但是英语不认识几个啊。百度找了个中英互译网站,一个一个慢慢查翻译。总算找到个USB的选项,还真的是关闭的,赶紧的打开。。开机,F12,终于看到光驱了,,转了半天的大弯,总算搞定了,,还好是X60。。从来没遇到过南桥问题的,要是遇到个南桥通病的机器,搞不好南桥都换了。。。吸取教训了。多学点英语,只要能看懂BIOS都行呀。。

网友:
呵呵!是的。但是USB的关闭选项应该是很好识别啊!

网友:
认识的肯定好识别啦,不认识的就是天书一样了

网友:
关键电脑上面的玩意全是外国人发明的,不管什么都是E文的,要想成为凡是带电的都能修的高手,懂ENGLISH是必须的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个BIOS详细说明书(有中英文对比的),一个一个对着去认,一个星期后,不认识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呵呵,我就是这么学的,

网友:
看倒是能看懂一些,可惜不会读音,只能死记,慢啊

网友:
可以不懂但必须要认识它

网友:
记得我学维修时,每天都要看BIOS一遍,师傅却让我不要花太多时间研究那玩意,其实我也没花什么时候学,只是天天看一遍,结果没多久自然记住了!

网友:
E文,它们不认识我们没关系,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它们,起码常用的。

网友:
修笔记本多少要懂点了,谁让技术都是人家掌握的呢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先上一个USB鼠标,或检测一下接口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弄电脑,学点英语好。。

网友:
跟楼主有同感  我就不会英语  哎

网友:
英文虽然不懂读但记得意思就可以

网友:
有的bios能刷成中文

网友:
我一般先还原成默认的设置,一般就会打开很多选项的

网友:
不过确实有时候不会英文 真的很麻烦 所以多学习点东西是值得的 不知道在北京压力那么大还有没有时间学习 能生存就很不错了 一天拼命的工作 真的有时间学习吗  中文BISO 是不是很可笑 怎么有人想到这个 呵呵 是修笔记本的吗 一点都不实用的东西 说了跟没有说一样过

网友(2010-06-27):
作为一个维修员,对bios的设置应该起码都看懂,这样对自己也很有帮助,我记得我以前不会用英文写FA 报告,现在勉强可以一试了

网友:
笔记本USB端口一般都不会关的了,设置USB CD-ROM启动就行了

网友:
读书不用功 长大修电脑都难混

网友:
这种小KISS也发来里面 ,现在谁还用USB光驱装系统啊,我现在都用U盘量产成USB-CDROM来装了,哎我是来学芯片级的,怎么老是这些系统问题!!失望!

网友:
多看多学慢慢的就熟悉了 手边放个主板手册没事就看下时间久了就好了

网友:
死记,懂电脑的这个一般能看个大概吧

网友:
咱们做维修的软件俩手都要抓俩手都要硬啊,BIOS那点英文高中水平足以应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一般都高中水平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