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m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5-28):
一台ASUS A8M单用电池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就不能通电了,每次卸下电池再装上都可正常开一次,有谁修过这个故障?是那里问题?

网友:
电源适配器可以开吗?如果可能问题出在切换电路上

网友:
ASUS是否有batlow#信号 是否为低

网友:
这个已有人发过了,直接换主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已有人发过了,直接换主电源芯片
引用 网友A:

是换8725,还是8632?

网友:
充电IC 8725换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