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费用问卷

楼主(2010-05-28):
想了解一下大家维修电脑的收费情况,挑选典型的一些如下(不包括元件、芯片价格):

1、装操作系统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2、查找主板故障并更换元件(CRQ)

A
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3、查找主板故障并更换芯片(如时钟、网卡芯片等)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4、更换插槽(PCI插槽、内存插槽等)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5、更换接口(PS/2接口等)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6、修复电脑无法启动现象(不更换元件 芯片)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7、刷新或升级BIOS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8、更换电源风扇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9、查找电源故障并更换元件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10、查找显示器故障并更换元件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11、查找显示器故障并更换芯片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12、主板、鼠标无法工作的修复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13、音响不发音的修复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14、用软件检修硬盘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15、开盘修复硬盘
   A11-20        B21-30       C31-40
D
41-50
E
51-60

F
、更高

16、修复光驱无法读盘
A1-10          B11-20        C21-30        D31-40
E
41-50
F
、更高

17、修复U盘无法读写(硬件维修)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18、清除windows密码或BIOS密码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19、系统优化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20、安装无线网卡并调试
A、1-5        B、6-10        C、11-15      D、16-20
E、更高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可以只写序号和选项

网友:
1、B
2、B
3、B
4、B
5、B
6、B
7、B
8、B
9、B
10、C
11、C
12、D
13、D
14、D
15、F
16、A
17、D
18、D
19、C
20、E

网友:
我想都选E或者是F  你说那该多好啊  维修真不赚钱啊

网友:
好像都不止这个价吧

网友:
肯定是越多越好了呵呵

网友:
那这么便宜的,那还有饭吃~~
修板子,不包括BGA同行价:20块,客户机:30-50,
显示器,视情况,30-120
笔记本,起步价80,老奔三机除外~

网友:
晕。。。在我们这。。除了我不会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全部都20

网友:
没那么低吧,
我这系统至少30
主板30-80
笔记本80以上
显示器50-150
数据恢复- 看情况~···

网友:
老P3的机器,有时修好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所以,低于300不修。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怎么有这么多这么低的选项?如果这些低价的楼主一天有多少可以修的?

网友:
我这边就是乱价格,几个同行老是掐价

网友:
主要是看情况收钱,因机器而定价

网友:
建议大家建个维修工会,通一全国维修价,清出小白,让维修行业越做越好

网友:
你们的维修价格简直就是....,哎
我修笔记本200元起,
更换接口100元,
数据恢复200——10000
装系统50
其他不修

网友:
楼主还没有换SB,NB的项目呀

网友:
干这行就是这样,10年前没竞争,现在连开饭的钱也没有.我估计10年后可能回复没竞争的年代.

网友:
现在各地的价格 大同小异一般都是BGA150-280之间,修主板150-250这个包括换一些 件和不换件

网友:
我们这价格比这高多了,同行维修费用都比你列的高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价格有点少,台机系统最少30吧,换件30起步

网友:
我的全部选E或F.呵呵

网友:
楼主报的费用太低 我这装个系统就50元

网友:
都是白菜价.不如打工去

网友:
1A 2B 3C 4D 5C 6C 7C 8B 9B 10E 11F 12C 13B 14D 15F 16B 17C 18B 19A 20E

网友:
我们台式机系统最少30吧,换件30起步,笔记本维修200起

网友:
这玩意没有定论的,这个要根据具体客户再做具体报价的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啊?这样怎么过活啊?

网友:
我想都选E或者是F 你说那该多好啊 维修真不赚钱啊 官差特别 多,一个不小心,客户就跑了

网友:
一般就是以当前相同二手板价格做参考,,值得修就修 不值得修就换扳,,,一般也不用考虑太多,,,因为同相同二手板价格比较呢,维修价格高了 不如换板了,,价格低了我们还不划算,,,

网友:
说的也太低价了吧。搞维修的不用吃了,

网友:
修一次没有50以上就没意思 修了不是配件。是技术

网友:
我最贵的 就是 换液晶的 驱动板了 收费200

网友:
哈哈 我这上海 价格还可以哦 台式150起 不过一般都是150 哈哈不能太黑
本本 300起 小问题 大问题送修 本人搞不定 呵呵

网友:
楼主不知在什么地方,竞争如此激烈吗,那一天要修多少东西才可以够基本费用啊

网友:
乡下要好一点,但是我这报高了别人扭头就走,不好做呀。我一般装系统40以后可能要30了,修主板100以上。

网友:
楼主的地方价格真的是太低了,这样搞的话,还能赚几个钱,一个月的正常开支都成问题了!
说说你是在哪个地方,

网友:
我晕, 怎么价格都这么低么,这还叫技术活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好底啊,可不可以有高一点的选项

网友:
联想 台机检查费都60

网友:
1,D
2. D‘
3.D
4.D
5.C
6D
7C
8B
9C
10,11不修
12E

网友(2010-06-29):
我也差不多都是e和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