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不通电

楼主(2010-05-28):
机器:IBMT61
故障:不通电
分析:插适配器不通电,用电池可以开机。客户原适配器烧毁。
检修:主板有明显烧毁痕迹,LM324A击穿。
电子城无此IC出销,请问可否用其它代用。

网友(点评):
LM324很多电器上面都有的,随便找找就是,但是运放一般不大会烧的偶

网友:
324是很通用的IC,怎么可能没有呢?可以用别的运放带上去试下

网友:
一般电子城卖的都是台式机的零件比较多,你找其他板看类似功能的零件(脚的设计功能是一样的管子)

网友:
四运放,这芯片台式机主板上用的很多啊,怎么会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