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K 开机主板上的指示亮全闪故障

楼主(2010-05-28):
不知华硕A6K是不是有通病啊。 开机一V左右掉电。同时好几个主板上的灯同时闪。机子还没有点亮就掉电了。有人遇到过吗。是CPU座子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你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或是北桥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
显卡接触不好,有没有加散热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