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4 -939A主板冒烟

楼主(2010-05-28):
精英NFORCE4 -939A主板内存插槽边,一只三脚贴片Q45标号为A3ZB冒烟损坏,不知道是什么管子,用什么管子代换。哪位高手告知 ,不胜感激
主板

网友A:
是场管吧,上网查一个PDF看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用同类的管子换就可以

网友B:
精英主板,无特殊管,用好的管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C:
孩子差错内存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好多MOS管都可以找换的

网友:
要是再烧的话就要查上下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