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上用的A733可以用C945替代吗

楼主(2010-05-28):
这个电源是一转就停,查是A733坏了,就是图中Q5的位置,图中用的A1015,我这个电源这个位置用的是A733,在线测是正常,拆下测BC极开路,没有同型号的替换,于是用C945替换,短接黑线和绿线,风扇常转了,以为好了,哪知道装好电源后,带不起负载,除本身自己的风扇,再多带一个风扇就保护,又后级输出的电容换了,两个945推动管换了,两个开关管13007换了,换是不行,并且现在没有输出了,就带一个风扇也是一转就停,这是个7510和7500B组合的电源,7500B换了也是一样,是不是替代A733的945不行,不能用他替代,拆下测了945没有问题。

网友:
A733可以用945替代吗

图中Q5的位置是A1015,我这个电源用的A733,可以用945替代吗

网友:
一个是NPN型一个是PNP型怎么能代换呢?最基本的常识啊!

网友:
A1015是NPN材料做的,通常说的是硅材料,也有说硅管;PNP是锗材料做的。

网友:
需要纠正楼上说法。A1015不是NPN结构,而是PNP结构;是硅材料不错,即硅管。但硅管与NPN或PNP是没有直接联系的。NPN有锗材料做的,也有硅材料做的;PNP有锗材料做的,也有硅材料做的。

网友:
一个是NPN型一个是PNP型怎么能代换

网友:
最基本的常识啊!

网友:
C945和A733 肯定不能代换的。C945和C1815可以互换,A733和A1015可以互换。

网友:
让这个电路图给忽悠了,我以为  A733和A1015是一个类型的管子。不加想象的就用945替代,但为什么刚换上945,各个电压输出正常,但是就能带一个风扇。

网友:
电路图中怎么Q5标的是1015,箭头的符号朝下

网友:
问题非常简单。电路图有错误。
古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自己多下点功夫比光会看图要好得多。

网友:
谢谢了,这个电源用1015替代好了,但是还两个问题不解,我用945替代怎么也能启动,输出电压都正常,唯一不能带负载。第二个是,再用945替代时,不能带负载,以为是输出的电容不行,在换12V的输出电容时把正负极换反了,没有发现,在我换了1015后,启动电源,电源怎么不保护,而是换反的电容爆了,

网友:
估计原因是,
1,使用945替代原PNP管后,3.3V在空载时电压接近正常值,但在带负载时电压下跌导致保护。
2,原PNP管使用1015替代后,因为电路恢复正常工作,3.3V在带负载时电压正常,而装反的12V滤波电容此时只是相当于一个电阻,随着接错极性加电后漏电流不断加大内部升温,产生大量气体而爆掉。因为电路的不同,有些电源12V并不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在这种情况下接反一个不会影响12V的输出电压,保护电路因此不会动作。

网友:
不能代换的,不要盲目代换原来元件,只会扩大故障呀

网友:
可以用A开头的其他三极管代换。一般电源里都有。或者用8550后缀的三极管。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的 945是NPN的 A733是PNP的    C945和C1815可以互换,A733和A1015可以代换。

网友:
是不是没有事情做哟。这种问题还拿出来问。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请回到原点重新学习电子电路

网友:
npn pnp bce ebc 这些一定要搞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