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300V电源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0-05-28):
具体型号为SG-390ATX,空载时各电压均正常,但接上负载,如散热风扇,电压即下降,+5V降为4.7V,+12V降为10.4V,该电源是由KA7500+LP7510组成,在查阅有关LP7510的资料后,将其3脚对地短路,输出电压即正常,如果这样的话,LP7510有无可能损坏?是不是有哪些支路引起的保护?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这是本人绘的部份电路图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啊

网友:
因该是494的4脚输出不对

网友:
该故障出现晨LP7510的3脚为2.4V左右,该脚的电压直接决定电源的工作状态, 电容失效绝对无可能,个人认为是处于某种保护状态.

网友:
看在楼主画图的份上,我也仔细的分析了一下。
这个电路的开启控制是通过7510对494的4脚电平的控制来实现的。但3脚到5vsb的电路过于简单,如果限流电阻过小,长时间工作极易损坏7510。现在出现的症状恰恰就是7510不能完全把电压拉至0,导致494的激励不足,因此负载功率不足。
知道原因的话解决就很简单了,更换7510,检查限流电阻,适当增大限流电阻的阻值,但这个是需要试验的,太大的话494的4脚电位可能偏低而出现自动开机。更好的办法是在7510的3脚和5vsb、494之间加上一个pnp的三极管,这样即使限流电阻变值,也不会影响到7510。

网友:
LP7510检测到的电压不对,所以3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有这个可能的,具体晚上再测一下电压

网友:
现在分三种情况测LP7510T各引脚电压,各引脚电压分别如下
一.仅有散风扇作负载
     1脚:1.56V
     3脚:2.27V
     4脚:0.28-0.31V间波动
     5脚:1.62V
     6脚:1.57V
     7脚:10.13V
     8脚:2.35V
在此情况,各输出电压偏低,如12V变10.4V
二.空载,也不接散风扇
     1脚:1.62V
     3脚:2.32V
     4脚:0.84V
     5脚:1.68V
     6脚:1.63V
     7脚:12.5V
     8脚:2.4V
在此情况下,各输出电压正常

三.有散风扇作负载,将LP7510的3脚接地,此时电压如下
     1脚:0.77V
     3脚:0V
     4脚:0.13V
     5脚:0.86V
     6脚:0.79V
     7脚:12.5V
     8脚:1.58V
此时各输出电压正常,接一假负载也正常

据以上情况,不知能不能判定LP7510是否损坏?根据资料,LP7510的5,6脚应分别是3.3V,5V才对的,不知道这两脚电压为什么低

网友:
你拿表笔查一下电路 是否那个元件对地短路了  或者把 5   .  6   脚悬空  如果不输出应该输出的电位    就是该芯片的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5,6脚是3.3V及5V检测输入的, 现在是这两脚将电压拉低了,如果引脚也电路断开,引脚电压是1.6V左右

网友:
你这故障就出在7510 或 7510外围原件  先换个7510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估计是这样,不过LP7510这里比较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