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一台电脑火车快递来了!开机花屏。请问下。

楼主(2010-05-28):
是什么坏了啊!现在就是花屏 很严重。iao
打开纸箱的时候 显卡螺丝都掉了、、
是不是因为 散热器太重震坏显卡核心了呢?
现在现象就是 开机 有时候点亮 有时候不亮 但是接上硬盘后启动
滚动条直接重启 然后重复。。安全模式可以进去。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还能救活吗
呆会上图。。先检测
显卡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电脑坏了,这还用问嘛?

网友:
可以修好啊,只是价钱问题。

网友A:
我知道是电脑坏。但是电脑坏也分为局部坏和整体坏把?
按我的经验来看是显卡坏。。 估计是运输过程虚焊了。
在找资料

网友B:
用最小替换法你就可以知道坏了什么了呀

网友C:
要是到滚动条又重启,那应该是系统坏了。你装下系统看看,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我想想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D:
如果是独立显卡,则显卡问题,把显卡取出来,从装下显卡。集成的把内存取下来,在装次,不行擦下内存。

网友:
我想你应该自已从插了吧。如果还是老样子话。可能就是显卡质量 不行。震几下就把显卡芯片震松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啊

网友C:
显卡坏了,换块试试。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先换下试试

网友:
你先 做个系统试一下 ,排除软件故障 ,在那最小系统法 看一下 ,或者用替换法 怀疑什么 就换什么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个内存试试,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把显卡先摘下来,用集成显卡看看是不是也花屏,不是的话就是独立显卡坏了。感觉硬盘也有问题,

网友:
晕啊,会不会卖家本来卖的就是坏的显卡啊

网友:
先把所有的接插件都重新插一遍 吧

网友:
先把所有的配件都缷下来。
然后再一件一件的装起来看。
有时候可能是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