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芯片4953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0-05-28):
8脚芯片4953是什么?谢谢!

网友:
PDF也给你

网友:
我遇到这个芯片坏一般短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些查找PDF文件的网站啊。  像这种双MOS管能不能介绍一个功率大点的型号,这样买一种就可以代换多种型号了。P管和N管各介绍一种型号,哈哈。。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22-1.html
你是正式会员了,得学会运用资源。这个版块里就有你所要的答案

网友:
直接去网络上的pdf网站下载就可以了 ,这款芯片液晶电视上经常用到。多修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芯片,在LED显示屏(做招牌)里面很多,也爱坏,我一次性换过几百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