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信号的定义

楼主(2010-05-28):
很多板子上标注有CPUCLK0,CPUCLK0#,SATA_CLKP,SATA_CLKN,感到很费解,我的理解是不带#的是高电平,带#的是低电平,带P的是阳极,带N的阴极,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另外,这些时钟信号为什么要成对的使用CPUCLK0与CPUCLK0#是一对,SATA_CLKP与SATA_CLKN是一对,它们成对使用的作用是什么,跪求达人指点,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
不知道哪句话又犯忌讳了,呵呵,这样能看清不?

网友:
三楼的说得好深奥啊,我说的不是指的这个,我是说时钟,你说的是触发信号哦,干脆我这么说吧,成对出现的时钟如果反应在示波器上应该有什么波形上的区别,够直白了吧?另外,你说的S3#,能再解释清楚一点吗,感觉好深奥啊,我知道SLP_S3#是南桥发给IO的控制信号,接上电源后为高电平,上电后也为高电平,触发时有跳变,那么开机和关机到底在什么信号上面有区别,难道是IO?也就是说,IO监视当前的电源状态,如果是S0那么接到S3#信号就关机,如果是S3或者S4,接到S3#信号就开机,这样说对吗?

网友:
这类的帖子网站很多啊

网友:
差分信号是成对输入输出的
SLP_S3#在待机时为低电平,触发后高电平

网友:
CPU那个是用的差分时钟,波形是正好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