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合并内存不能启动

楼主(2010-05-28):
内存合并成功了 ,检测正常 ,但单独插机器不能启动 ,用别的条带能启动 ,颗粒都正常  请教那的故障。检测全部都测了。
找到问题了 spd的问题 现在修好了 。

网友:
显示什么错误代码?有报警声么?SPD文件有问题也会这样的,重新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