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一祺祥845PE主板,故障待修,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0-05-28):
如上所述,CPU加1.7跑C0,有核心电压,CPU加Celeron D,不跑码,无核心电压,假负载测试有测试电压为1.56V,是典型的RT9241+9602电路,内存电压179脚为2.5V,184脚为3.3V,郁闷。按常理说两脚是相连的,为什么有这个电压,换3055无果,望指教一二。

网友:
184脚是spd的编程电压,3。3的2.5的都有。跑co的话,可能还是有某些供电没出来

网友:
179#怎么可能跟184是相连的呢?  你现在上真U无供电,你应该查一下VID组合等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你这板子到底支持CD 不?
另外查查VCCVID信号

网友:
上1.7能跑C0?楼主换根条子试试看!不过学习了,之前学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184脚和179脚好多时候电压相同,也有时184脚是3.3V,179脚是2.5V的(DDR的条子),我问教我的人,他好像也没给我说184脚有啥 ,今天懂了,原来还有个SPD电压的!请教下SPD电压有啥用哈?

网友:
奶奶的,不修了,头痛,顺手修了两块显卡,那个准备当垃圾板卖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顶帖,马上发一个维修T42的经验!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845上不了CD....上C4的就行....档C0认真换换内存..打打阻值....你的供电基本正常....换条DDR266上去就行..333也应该行..上400一般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