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接口坏怎么修

楼主(2010-05-28):
如题:
不知道去掉那个电容就好

网友:
你有万用表没?打到蜂鸣档,哪个响就是哪个

网友:
你的圈圈里没有看到电容呀

网友:
上传的什么图片啊 怎么是 电感 排阻 电阻啊,不是电容吗? 看样子他是灌水啊。

网友:
检测接口旁边电容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吧
最基本的问题

你的是精英主板?775?

电容是什么还不知道呢

你给顾客买个USB转PS2吧

网友:
排容好像已经去掉了,222排阻下面那个空的焊点应该就是原来排容的地方

网友:
排阻和保险用万用表测一下,保险电阻和电感的可能性较大。大不了换IO。

网友:
如果取掉电容之后还不成,那就跑线路,有的机子是进IO,但我也遇到过一台老机子,是跑进南桥的,不过很少,我也只遇到过一台,还有一点很重要,BIOS程序坏了键鼠也不能用的!最后再说一句,楼主发的图里看上去好像没有电容啊,是不是取掉了?

网友:
大部份都是472那顆壞了較多

网友:
先测供电有没有,5V 在测clk。data.的阻止一般在300-800,拆滤波电容换上拉电阻,换IO,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11# jiang4633536 有5V供电,对地阻值怎么不稳定

网友:
拆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得跑线路呀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