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 电池不能开机,能充电

楼主(2010-05-28):
f40a电池不能开机,电源可以开机进系统,开机后拔掉外接电源机器还是亮的,同时用电源和电池机器不能进系统就掉电了,关机充电一小会就不在充电了,外接电源插上,有3v和5v,仅仅用电池没有3v和5v,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说明: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也就冲一会,看着充电的电流一点一点从1.9A慢慢下降,过一会就不充电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acok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