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代工海尔液晶闪,2分钟后正常,求助

楼主(2010-05-28):
长城代工海尔液晶闪,2分钟后正常!
用通用板点屏没有问题,高压板直接用的是通用的,肯定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板上大电容基本全换掉了。MCU加焊过,还是一样。求助~~~
求助

网友:
问题最后解决了,还是电容问题,估计要求比较高,拆过来的板子估计原来也不好!后来再换就好了!我的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