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修本DELL 1330

楼主(2010-05-28):
今天接到一客户修本DELL 1330,客户说在别家修过,现在是开机掉电,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过显卡。所以我就拆开看了一下,就看到下面这个图片了。请看图,最后结果就是换了一个显卡芯片,OK搞定。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图呢?在那里啊。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再传一次

网友:
是我不会传图,还是我传不上去,谁帮我一下!

网友:
大小不能超过2m的

网友:
楼主重新上传图,,,让大家看下,,换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是显卡损坏,还是虚焊,楼主讲
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如果是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掉电。是上家做显卡没做好。短路了。你重新直下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