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65主板,跑码到RF就停,扯掉内存显EO

楼主(2010-05-28):
冠盟865主板,以前是跑码到RF就停,然后持续让它热机约2分钟后重启,一切正常!
但现在问题严重货了,开机到RF停下,打RESET能重启,跑码到RF就停止不前,扯掉内存显EO

援助指导???

网友:
做下桥,可能是桥的问题,你可以先压下

网友:
桥了有多次压试,南北都压试过,无论是能电状态下,还是先压后通电都试过,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呢?不行..刷个新的BIOS

网友:
内存要测试哪个点才正准,我测试的结果是1.40V,正常吗?

网友(2010-12-17):
2.5 3.3 才正常啊~!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一样的,内存电压都正常的。赶着下班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楼主如果有结果了告诉下,我也可以偷懒一下

网友:
    长4短5.应该是2.5左右哦!换下供电MOS管和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