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0-05-28):
有一块华硕AMD双核主板,用一个多小时,CPU温度就达到100度左右,然后电脑死机,用手摸北桥,很烫手,这个是北桥有问题了吗?

网友:
这种北桥很烫的,正常,CPU散热好吗?用手摸一下散热片看有那么烫吗?有的是CPU检测温度那部分坏了。

网友:
北桥散热片很烫手。CPU散热片正常,这种板子北桥一直很烫?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
有一块华硕AMD双核主板,用一个多小时,CPU温度就达到100度左右,然后电脑死机,用手摸北桥,很烫手,这个是北桥有问题了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 换过风扇无果的话

换CPU。AMD的垃圾 ,如果以前散热不好,以后CPU老热老热。有朋友说是CPU内部针脚虚焊?

网友:
我刚换了一个风扇在测试,现在就是北桥很烫手,我怕用久了会烧坏东西?

网友:
风扇要做一下清理,做好散热,,,看温度会不会下降

网友:
换风扇要还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AMD的还是很好用啊,要不网吧为什么都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AM2主板 超级烫 最后没修好  汗  听听高手怎么看待此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风扇,测试一个下午,北桥不那么烫手了,温度正常了,看客户回去用的情况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AMD的散热是要差些,我遇到过CPU烧黄了的,但总的还可以。我卖出的80/100都是AMD的。

网友:
散热管是不是有问题,有很多散热管是坏的